泉盛TM299对讲机如何写频?

楼主(2025-09-22):
我的手上有两台泉盛TM-299对讲机想要写频组网,为此还专门买了好几个USB转TTL模块,可反复尝试多次都没成功,确实挺让人着急的。不知论坛里的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是不是写频线或驱动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希望能指点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非常感谢!

网友:
你是咋尝试的不说???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楼主:
我的电脑是台式机,系统是WIN10,问官方要了TM299的写频软件。驱动是自动安装的,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在网上买了几个2.5与3.5的音频插头。还买了杜邦线,自己做写频线,在论坛看到的泉盛接线方法都试了一下,都不行。刷写其他的对讲机一点问题也没有。请有知道的说说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测量下电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电压对不对

这么多读写工具,总有一个是准的吧!!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太懂,纯属过来学习的。

网友:
只知道北峰的有点儿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