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莫贝克V602 240G的 sm2258XT,看不到存储颗粒

楼主(2025-09-22):
以前买了几块莫贝克V602 240G的固态,陆陆续续不到半年,就剩下一块能正常用了,这质量也是没说的了。

不能用的那些,用移动硬盘盒插上或插上电脑都没反应,想着开卡试试,
淦,打开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主控是慧荣的sm2258XT,存储颗粒是大黑片,磨光了,真是服了,不知道厂家杂想的

用smi_flash_id查看的结果是这样的,

这正常吗?想开卡,不知道怎么入手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回收片,寿命都不行了?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回收片,寿命都不行了?

开卡能识别到,提示坏道114.....,关键是看不到存储颗粒,连试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扎啤太不靠谱了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卡能识别到,提示坏道114.....,关键是看不到存储颗粒,连试了几个都不行 ...

随便找个58XT 开卡软件 短接看看ID 是啥  再根据ID 找对应开卡工具,黑片还是跑下RDT  如果修好 就当系统盘用吧   别存重要数据了

网友:
颗粒品质不行,现在的固态质量参差不齐的,尽量选大品牌

网友:
这不是一眼B0K吗

网友B:
目测是intel的l06b转bkb方案,可以试试

网友:
b0kb紫薯布丁

网友:
看ce开对应的颗粒,不过这大黑片用着都嗝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包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XT/IM/IM3D/SM2258XT_IM3D_PKGT0910A_FWT0910A0.7z ...

这个包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intel的l06b转bkb方案,可以试试

大佬,有没有合适的包

楼主:
大佬,有没有合适的包啊

网友C:
打开工具之后看一眼闪存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工具之后看一眼闪存id

打开是这样的。

网友:
你一眼错了
虽然当时我也以为是b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7a
用这个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XT/IM/IMB17/SM2258XT(AD)_B17A_PKGV0315A_FWU123 ...

还是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