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旧CRT显示器-索尼特丽珑CPD-G420,刷新率上不去怎么解决?

楼主(2025-09-22):
前些日子手痒,淘了一台索尼特丽珑回来。
只有一个D-SUB的VGA接口。接上电脑后,有三个问题。
1、画面边角怎么调也调不到横平竖直的效果
2、画质跟液晶比还是有点糊
3、刷新率最高只能调到85或者75,降低分辨率也就这样,显卡驱动也都没问题。线用过两种,一是VGA2VGA,一种是HDMI2VGA。
想问一下各位玩家,画面糊是说有电容老化之类的吗?需要拆开打理吗?有何思路?
刷新率上不去怎么解决?

网友:
这样的老古董,为啥还想着用它呢?

网友:
曾经有过一个17寸的特丽珑,好像4千多买的。

网友:
都是当年的情怀了

网友:
发虚应该是聚焦不准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潮,显像管里面有潮气也会造成朦胧的感觉

网友:
刷新率85已经很高了吧

网友:
我有一个原装进口21寸纯平,高刷新率,当时四位数买来是为了3D显示。积灰多年。

网友:
应该是元器件老化所导致,枕校失真电路检查一下,行场驱动电路检查一下。关键点是电容。

网友:
哇!我以前也有一台哎,后来坏了,送给收废品大爷了,大爷给了十块钱

网友:
crt刷新率和显示器带宽有关系,高端的带宽250mhz的,1024x768时能上160hz以上,
比较普通的,带宽只有110mzh的,这个分辨率只能上到85hz,设置到100hz就黑屏。
如果觉得cpt.图像模糊,可能是分辨率设置不对,大部分17纯平都是1024*768

网友:
19寸还是小了点。

网友:
这种显示器本来就是这么高,能上85已经出错了

网友:
之前用的CRT也就是75刷新频率,到60会感觉到频闪
但85还是不支持的,您这个85的频度应该不错了吧

网友:
大部分都只支持到85的刷新率吧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选择了古老的CRT

网友:
85hz已经很高了,不要当液晶显示器去看待。

网友:
曾经CRT里的遥遥领先

网友:
多年前,修过N台CRT,从单显、CGA、EGA、VGA、以及洋垃圾等。尤其是19寸以上的,电路复杂、重量酸爽,非常难修。
下面解答问题:
1、模糊不清,可能是聚集不良了,需要调整聚集电压。
2、边角调不直,可能要进入工厂模式调整,才能调整的比较完美。
3、CRT的分辨率和刷新率,由显卡PNP自动识别显示器型号,不能超过CRT的最高频率,如果只能到85,说明已经是这个显示器的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