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换电池修复小米10青春版无限重启

楼主(2025-09-23):
这台小米10青春版手机,属于重度使用的情况,过去的一年期间充了2063Ah,大约700个循环,差不多8度电。由于不是每次都充满放空,实际消耗的等效循环数约400。电池容量从一年前80%左右迅速掉到67%,但直到昨天,除了续航明显下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但是今天就突然出现反复重启无法进入系统的现象。充满后插着电成功进入系统,用AccuBattery观察,充满时电池端电压4.4V。

拔了充电线几分钟后就掉到4.107V。

插上充电线又瞬间上升到4.737V,电流425mA,等效内阻达到了惊人的1.5Ω。

赶紧去买电池,发现了居然有宁德时代的电池,再三确认确实是宁德的产品,并非山寨货。叠加了淘宝的25元优惠券到手才18块不到。

包装盒里有一块带外包装的电池,一袋工具,一张塑料片。

电池的纸质包装上有一次性的撕口,拿出电池核对的确实是所需的型号。是3.87V的高电压电池,典型容量是4160mAh,比原厂的4030mAh大一点。

电池背后带了背胶。背面的喷码上面写着4420mAh,难道这个是实测容量?

重量56.98克,拿在手里沉甸甸。

这是另一台小米10青春版,到现在用了5年半。

电池容量还有79%,电池耐用的主要原因是。电池使用SOC范围绝大多数都在15%~80%之间。

拆后盖的视频在b站就很多,技巧也没什么,就是用电吹风开高温档把手机背面沿边框一圈,慢慢转着圈吹5分钟,到烫手的温度。然后用刀片轻轻的插进手机后盖的边缘,开缝以后换一块塑料片,沿着后盖边缘划一圈。如果是第一次被拆的手机是很轻松的。

但是这台手机划开的时候非常困难,把后盖都翘爆裂了,我就知道这台手机维修过,后盖胶打的太多了。

拆开之后果不其然,黑胶打的一团糟。

还好这台手机的螺丝没有拆卸痕迹,螺丝上的防拆标签还在,估计是后盖碎了换过。

用无水酒精辅助清理了边框上的黑胶,旧电池的右侧有黄色塑料薄膜拉手,上面印了详细的拆电池步骤,但是其实是会误导人的。

应该把整片薄膜包括中间和两边的部分都从电池上扯开,然后左右手分别提着黄色薄膜的两边,食指抵着手机边框,用力往上提。这个时候要注意小心不要让屏幕受力,要不容易损坏屏幕。

把电池拉开之后,再捏着中间的黄色薄膜从手机中框上扯下来。

用无水酒精清理干净残胶。。

最后把新的电池离型纸撕掉,对好位置贴在原位即可。我把拉电池的薄膜用胶水粘到新电池上了,你别万一下次还要换电池的时候方便拆卸。

拆下来的原装电池也是宁德生产的。

背后也有另外一个容量,看起来是实测值。

装复手机充上电,满血复活,迟点测一下新电池的容量。
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最喜欢寻找能明显提高生活便利的高性价比产品。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网友A:
小米的东西我不买了

网友:
现在的手机换个电池太费劲了。

网友:
我的荣耀还剩90%的容量

网友:
这个后盖也要换了,等楼主下次更新

网友:
换过小米10青春版电池,头一天续航很好,第二天充电后,使用中忽然频繁重启,插着充电器也不行,换电池恢复。

网友:
以前是我用的,现在我姑娘用的8se,3000毫安,也跌到了快80%,本打算暑假给她换,结果发现还是挺耐用,电芯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
我也有小米10青春版,换过一个电池,之后长期插着电源使用,又鼓包了,现在换成超级电容了

网友:
宁德的手机电池质量堪忧,家里人共有10几部小米红米手机,唯一一部电池出问题的就是配的宁德的手机电池,也是突然就挂掉的那种,可见质量相当差,一般电池都是慢慢衰减的,唯有这家伙不讲武德,突然就挂掉不断重启,根本无法使用!后来自行换了块品胜的电池,质量还不错!这么些年一直当备用机用着。

网友:
这个软件不准的,只是估算值。电池是损耗品,坏了就换,其实也没那么多讲究,尤其这种好换的机型。

网友:
我的红米K40换电池后也曾无限重启,重新拆装发现是电源键有卡滞(粘电池的胶带有阻挡),重装电池后故障消除。

网友:
买电池已经不奢望买到原装电池,只要卖家能包用时间就行。

网友:
我都不敢自己换~~~

网友:
我妈的小米CIVI 3前天开始充电或不充电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多次重启,小米之家还说没问题

网友:
需要靠谱的电池

网友:
手机电池水太深

网友:
期待测试新电池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东西我不买了

+1
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