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pin光敏电阻模块,是不是不适合拿来控灯?

楼主(2025-09-23):
do接了继电器的io口,在亮度阈值附近时,有人经过导致亮度快速变化时,电磁继电器就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的响。问了deepseek,让我用电容并联do和gnd,并了发现只能推迟哒哒哒,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再问deepseek,它说你说的很对,然后让我在lm393输入上串个电阻再并个电容,电阻试了20kΩ和100kΩ的,电容并的100微法的,发现没任何用处,而且100kΩ的电阻串上去,很亮的环境下do也还是高电平。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deepseek还一直让用软件的方法解决,要用arduino。成本又高还要编程。几块钱的光控小夜灯用起来都很稳定,这种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光敏传感器都是这样的啊,这样才是正常的表现,至于后期的稳定性是需要你自己增加延时电路来解决的啊,比如检测到环境光弱到需要开灯的程度了,触发亮灯,并开始一个1分钟延时电路计时(如果是单片机之类的,这时开始计时),等计时结束再关闭灯就行了,在计时的过程中忽略掉光敏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A:
这种只是亮度信号放大作用吧,应该是线性关系,, 控灯需要的是 开关关系 ,显然不合适。

真要控制还要加三极管、mos管电路,或加ne555延时电路,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只是亮度信号放大作用吧,应该是线性关系,, 控灯需要的是 开关关系 ,显然不合适。

...

请问那种几块钱的光感小夜灯是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4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
这种很简单

网友:
393比较器,理论上是可以做翻转电路的,也就是超过某值域电路输出翻转,然后利用这个信号控制电路开关。

网友:
加延时电路。感光输出是实时的,会出现短时间反复翻转,加个输出延时,就可以了滤掉了。怎么加看你能力了

网友:
太麻烦了,还要自己设计电路选继电器,电源模块等。还不如1.5元包邮买个一体式人体声光控灯算了

网友:
用迟滞电路去做,它这个模块看样子,只有信号放大,没有迟滞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