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常见物品

楼主:
捡到一个奇怪电器,拆机研究一下。

网友:
产后恢复类的东西

网友:
这是什么?充气带的主机?

网友:
这个就是智商税,拆了可以做个震动棒或者小型充气泵吧;看这样子好像可以简单改装一下,很容易。

网友:
在这物品确实不常见

网友:
类似啥按摩腰带的控制器涅。

网友:
这就是个智商税吧

网友:
是不是什么腹部按摩仪之类的东西,好像TB上见过类似的广告,一闪而过

网友:
效果不知道但部件还是真的.

网友:
表示出来没见过

网友:
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挣,恭喜你发现了其中一种

网友:
一看就是女性使用的

网友:
气泵结合一些程序,外面还有个气囊,看这个上面标注的应该是气囊很大可以固定到腰腹等位置,通过气压实现按摩挤压等功能。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只不过是用来给头问按摩的,就是一个大头盔里面不周位置有多个气囊,结合不同程序实现不周位置的气压。
不好使,买来几乎就吃灰

网友:
电子血压计估计也是这种充气泵

网友:
看来是蠕动泵

网友:
不得不感叹,女人的钱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