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96电位器内部是什么结构

楼主:
小调压板上的3296电位器顺时针拧或逆时针拧好像都拧不到头,我以为电位器坏了又买了几个。收到之后发现还是一样,往那边拧都拧不到头。不知是被我拧坏了还是本身就这种结构

网友:
数码老站有很多拆开的帖子。

@爱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2842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3677

网友:
到头了会打滑貌似也不会损坏没有到位手感,但后反拧又能正常方向调节.

网友:
调到头会有轻微的咔咔声。

网友:
滑动变阻器的结构

网友:
里面就一圆齿轮结构,理论上可以360度旋转

网友:
原来是这种结构

网友:
楼上 都有这个拆解图,就是这种蜗轮蜗杆结构,转到头了就没有牙了,有些就滑了,有些就转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