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气宝充电板坏了

楼主(2025-09-23):
昨天朋友给了一个充气泵,说是电池不行了,我倒手就是换了3节电池,赶紧试了一下可以工作就组装上了,结果试了一下不能充电,又拆开,发现充电板一个丝印CCF3S的6脚芯片烧了,大家帮看看这个是啥芯片,用什么可以替换
cn3303这个芯片搜到了,但是死活找不到ccf3s丝印的6脚芯片型号

网友:
充气宝还真没玩过

网友:
想办法找个充电宝板子替换上去省事,修板子成本高,还不见得能搞定

网友:
如果空间不合适,加个充电板即可,所谓充电宝,对方应该只需要打气泵功能。

网友:
通用充电板上拆一个

网友:
反正小米的一个零件二三十,这个不知道

网友:
直接三五元买成品的三串充电模块替换,比这个板还小,就是只有C口充电,没有充电宝功能

话说充气泵用动力电池大电流放电,还带气泵的死重,当充电宝其实在是浪费电池的循环寿命

网友A:
B站有很多换电池的视频

网友:
跑跑线路试试

网友B:
SN74LVC1G04DCKR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排气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有很多换电池的视频

电池已经换好了,是充电板有问题,好几根细线,不知道咋了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74LVC1G04DCKR
看看是不是这个

不是的,坏的这个6脚齐全,你说的这个只有5脚

网友:
貌似是电池保护IC

网友:
充气泵,呵呵,都是些迷恋科技的小白鼠们才买,买个加粗的打气筒扔车里一辈子不用维护

网友:
电池保护芯片,或者是开关芯片

网友:
这是个升压芯片,3.6v升5v的,用普通的升压芯片即可代替

网友:
这个元件坏了很可能只是结果,你换个新的上去也是马上就坏,你得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