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退役电度表制作维修插座

楼主(2025-09-23):
利用国家电网退役的智能电表,做了一个维修插座。
更换电表内部的记忆电池后,用DL/T645-2007多功能表通信协议软件修改了电表的显示项目。
按键显示可循环显示5项: 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总用电量;
无操作时自动循环显示3项,每屏显示5秒切换:电压、电流、功率。

国家电网用的电表其准确度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个插座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测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灯具等的电流、功率,或者测量电机的功率因数,都非常方便。

关于智能电表修改参数的方法,本论坛过去有很多帖子,特将我曾经收藏的帖子网址放在下方。
不是所有的智能电表都能改,记得好像只有2013年之前生产的表才能改(记不清)。

本论坛关于智能电表改造的帖子(部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7404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288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370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319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610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249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41020

拆掉原来的电表接线组合,安装了2个三眼插座。

安装了一个带指示灯的船形开关。

网友A:
国家电网用的电表其准确度是绝对没问题的 ------ 不一定!多数是走得快,也就是多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电网用的电表其准确度是绝对没问题的 ------ 不一定!多数是走得快,也就是多计。 ...

我曾经自己测量过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十几个退役的这类电表,精度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你这结论是你亲自测量的,还是听人说的。

网友:
心底还是怀疑电表走得快。

网友:
发一个具体的教程

网友:
我的水表示远程抄表。结果每个季度都一样,是瞎估计的吧。

网友:
不用怀疑电表的精度,只是发了一度电卖出三度半。

网友B:
测量电机功率因数,是可以看出什么呢?还是要怎么改进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经自己测量过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十几个退役的这类电表,精度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你这结论是你亲自测 ...

前几年在网上看到的:记者调查结果,电表比实际快7% !

网友:
这个创意好。回去看看我有没有旧表。

网友:
其实这些电表都是存在误差的,但是符合精度要求的,都是打铅封的。

网友:
怎样整这个电力载波协议,还有几个单灯控制器是电力载波协议

网友:
前几天看到换电表的拉一车,

网友C:
但现在的电表为何给很多人的感觉都是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现在的电表为何给很多人的感觉都是快了?

灵敏度高,小功率的都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机功率因数,是可以看出什么呢?还是要怎么改进电机?

比如有一个电容运转式电机,不知道它应该配多大容量的电容。可以分别用比如1μF、1.2μF、1.5μF、2μF等等去试,测量功率因数,配哪个电容功率因数最大时,说明这个电容是最合适的。

网友:
插座最好兼容10A/16A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灵敏度高,小功率的都测得出来

有这可能,以前铝盘电度表,插现在的1A充电器插头,可能都不会转。

网友:
做的不错,很实用。

网友:
几年前也做过一个,现在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