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级电容启动

楼主(2025-09-23):
中车720法拉电容6个
均衡bw6101 电压选择2.45v
电源12.20v(可调)以下, 电容电压低于电源电压时不向电容充电,两者断开
电源12.20v(可调)以下, 电容电压高于电源电压时两者之间导通     (启动时)
电源12.20v(可调)以上, 电容电压低于电源电压时开关恒流<2.5A向电容充电
微安级静态电流

网友:
这个好,逻辑清楚,能延长电瓶寿命

网友:
这能用多长时间 ?

网友:
板子不错,楼主的烙铁功率不够啊

网友A:
这个板子能承受的住 200A 的电流?

网友:
使用效果怎样

网友B: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鸡屎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能承受的住 200A 的电流?

当然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能承受的住 200A 的电流?

这是试验板, 功能通过了, 后面打样的改了, 挖了两条腰子孔埋铜焊条, 开窗部分是焊铜条的, 目标是至少要走80A, 瞬时的才不会烫. 开关恒流部分在初充时会烫, 均衡的电阻也会烫, 改了下面布铜箔. 争取在电瓶真启动不了前能用上, 8年的电瓶, 现在启车就担心

网友:
不明白,这个电源是指电瓶还是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鸡屎焊?

已经够努力了

网友:
我这个车自带超级电容的,是自动启停用的,最近1个多月自动启停不太灵了,不知道是电瓶坏了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蹦蹦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试验板, 功能通过了, 后面打样的改了, 挖了两条腰子孔埋铜焊条, 开窗部分是焊铜条的, 目标是至少要走 ...

80A 电流恐怕不够,1.5L 自吸发动机,环境温度在 25度 冷车启动时电流在 200A 左右,就算启动时间 1秒,你这板子恐怕也撑不住。

网友:
电源12.20v(可调)以下, 电容电压低于电源电压时不向电容充电,两者断开       怎么断开?

网友C:
保护板不错,能恒流充电还能均衡。电容电压低于电源电压时不向电容充电,两者断开
电容电压高于电源电压时两者之间导通,电路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A 电流恐怕不够,1.5L 自吸发动机,环境温度在 25度 冷车启动时电流在 200A 左右,就算启动时间 1秒, ...

那看似开窗的间距3, 后续表面贴2条3x1.2 铜焊条, 与电容接线端子同一水平,  80A是平均电流, 瞬时电流翻倍, 另外, 不是独立启动, 与电瓶并联, 旧电瓶内阻算12毫欧, 这电容内阻一点几毫欧, 六个就8毫欧, 电流分200A的2/3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不错,能恒流充电还能均衡。电容电压低于电源电压时不向电容充电,两者断开
电容电压高于电源电压时两 ...

抛砖引玉用, 这样不影响他人思路

网友:
大面积覆铜的,没有大功率的电烙铁就这样

网友:
得用高频电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