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易来灯坏了请大佬给看下是哪里坏了 线路短路 黑色的是电容?

楼主:
图1变压出来的正负极不通电短路,想着是不是黄色的坏了?灯因为快速开关多次坏了,中间自动好了一回又坏了
右边这两个好像是两个颜色灯光分控

短路部分圈起来了

板子全景图

网友:
黑色的应该是磁珠吧?

网友:
黑色的是 电感啊!  没人能看出来好坏的,要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A:
和我家那个米家的一模一样啊,你这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B:
你圈出来所谓短路的地方,本身就是低阻值部分,所以你没找到问题。首先先确认灯珠是不是完好再分析电路吧,由易到难

网友:
先检查 电解电容处电压多少

网友:
黑色应该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圈出来所谓短路的地方,本身就是低阻值部分,所以你没找到问题。首先先确认灯珠是不是完好再分析电路吧, ...

不通电那个a+a-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圈出来所谓短路的地方,本身就是低阻值部分,所以你没找到问题。首先先确认灯珠是不是完好再分析电路吧, ...

通电 黄色出来的正负极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家那个米家的一模一样啊,你这是什么故障啊?

通电不亮了

网友:
估计有很大误解

网友C:
最大的电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电容在哪?

蓝色几个电容量的没短路

网友D:
背面没有原件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蓝色几个电容量的没短路

初级滤波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面没有原件么?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滤波电解电容?

那个黑色电容三极管也量了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