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空开 巨邦JBANG DZ47-63

楼主(2025-09-23):
捡到两个坏空开,拆开看看里边什么样子。没啥技术含量,不做过多说明,只上照片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里面还是蛮复杂的!不太知道内部各个部件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是蛮复杂的!不太知道内部各个部件的作用。

还好吧  漏保还有稍微复杂点

网友:
我拆过里面就是两个铁皮

网友:
拆成一堆垃圾

网友:
结构上是大同小异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粗制滥造的

网友:
还好,里面零件齐全

网友:
是银触头的?

网友:
当今的家用空开主要是材质的区别,原理、机构都差不多。这个空开属于比较差的,灭弧栅稀疏,还有主回路铜材。

网友B:
空开里面有空气和开关,名正言顺。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啊

网友:
拆解的够细 致,得到一堆零件

网友:
触点烧坏了,触点质量和材质应该不太好。这种开关国内初期都是仿的梅兰日兰的,也就是现在的施耐德的,结构都差不多一样。这种开关可靠性和动作值国内做的一致性相对较差,一些小公司的只是能用而已。由于价格竞争用的材质也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开里面有空气和开关,名正言顺。

空气开关是老百姓的俗称而已,要是正确的叫法应该叫断路器

网友:
以前见拆过,自己没动过手,日后还有机会试试

网友:
估计不是,要是触头材质好不会烧成这样。现在的触点也不是全银的了,大部分都是合金的。有些继电器我说的是正经大牌的触点材质根据负载类型还要分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是蛮复杂的!不太知道内部各个部件的作用。

这种一般都包括过载检测的双金属片 瞬间短路保护的电磁线圈 、灭弧罩 分断的机械结构

网友:
拆了卖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