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推荐一款方便实用的电烙铁!

楼主(2025-09-23):
我是用传统电烙铁不可调节温度    烙铁头很容易烧黑  而且烙铁头上的焊锡很容易烧干   没有流动性

试过很多方法改善    例如  用可调可控硅调功率    多个调温器很占地方   而且对周边电子仪器干扰很大(我玩无线为主)

其次也试过二极管半功率,温度也略高   容易烧黑烙铁头    老是刷松香    也不是办法

推荐一个烙铁     焊台不用    比较占地方

网友:
不用焊台的话那只有T12之类的便携烙铁,但这种是PWM调温的恐怕干扰也不小

网友:
我在用论坛优惠购里发过的两块多一把的调温烙铁,调最低温,烙铁头不会烧黑,头子和936焊台头子通用,用着也算趁手。
另外论坛蜜蜂佬的烙铁也买了个,足够我用了,觉得比几块钱的高级,就当做宝一样供着,很少用。

网友:
黄花带调温的,长寿命烙铁头,很好用。

网友:
有T12手柄带显示的30多,再买几个头子50多元搞定,自备一个支持PD的充电头或24V3A左右的电源即可。

网友:
买了一个这样虚标40W的,实测30W,跟JS沟通,直接退款,被动式薅羊毛一次

网友:
便携的T12或者245烙铁就行。本坛有商家在出售。就这个链接里的楼主,有T12和245的。推荐245。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6270-1-1.html
需要额外买一个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A:
之前白嫖的华秋用着还好,开最低温就行

花巨资给华秋烙铁换了个刀头,比原来的尖头好用多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589-1-1.html

网友:
还是T12的好用!

网友B:
有坛友说这极细手柄好。刚焊了支

网友:
PDD随便买一个看得上的就行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白嫖的华秋用着还好,开最低温就行

同款啊,就是换烙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坛友说这极细手柄好。刚焊了支

你这金属柄不烫么???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网友:
荣邦936,不过现在这玩意儿性价比也比较低,淘宝现在有很多十几块钱的一模一样的,只不过牌子不一样。

网友:
长寿数显80W可调温的,我买过好像优惠后18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白嫖的华秋用着还好,开最低温就行

我好像买过一块多一套有四五个不同的烙铁头

网友:
还是老款的内热式电烙铁不错

网友:
前段时间白嫖了一个白光手柄调温的挺不错的…

网友:
干扰小不占空间只有黄花905/907, 仿905/907和黄花ep91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