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jd-5s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拆解

楼主:
德力西品牌的,这个有3个互感器。有的电动机保护器里面只有2个。

电子保护器相对热继电器功能要多,可设置的保护参数也多。电动机工作会自动保护

网友:
不知道这种电子的抗干扰性怎样,用的最多但还是热保护继电器那种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A:
看说明书上的缺相保护不对劲啊,正常缺相保护不是ABC三相接入的吗,这个最多接了BC两相,搞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上的缺相保护不对劲啊,正常缺相保护不是ABC三相接入的吗,这个最多接了BC两相,搞不懂. ...

3个互感器 怎么可能只接了 BC 两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上的缺相保护不对劲啊,正常缺相保护不是ABC三相接入的吗,这个最多接了BC两相,搞不懂. ...

这种可以检测电流的    任意一相电流超了延时半分钟左右都会保护

网友:
以前用得多   缺点就是用个2年左右容易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互感器 怎么可能只接了 BC 两相?

看那个说明书的电路就是这样接的啊

网友:
问题来了:三相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能用在单相电路中对单相电动机进行综合保护吗?

答案是:可以的。就看你怎么接(穿)线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