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友亿成LED投光灯想换灯珠:YYC F5-50W

楼主(2025-09-23):
这个投光灯通电一闪一闪,测到灯板有24V,但电源板上变压器标27-35V,不知电源有问题吗?
看在电源做工较好的份上,想用6个9w灯泡拆LED灯珠全换,只是灯泡LED灯珠体积要稍大些,估计能换上,我在800W水管热缩机,它拆灯珠快。其它还需注意什么问题请提宝贵建议,谢谢了,上图片。

网友A:
27到35V说明灯组是10串或11串,然后全是并联。

24V肯定是不对的,白光LED一般导通电压大约2.5V左右,你这电压低,肯定是点不亮的,空载应该在33V大盘3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到35V说明灯组是10串或11串,然后全是并联。

24V肯定是不对的,白光LED一般导通电压大约2.5V左右,你这 ...

哦,谢谢,有空把灯板电源焊取下再测电源输出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到35V说明灯组是10串或11串,然后全是并联。

24V肯定是不对的,白光LED一般导通电压大约2.5V左右,你这 ...

我数了下好像刚好100只LED灯珠。

网友B:
用可调电源测试灯珠的电压,点亮后用该电压测试每一个灯珠,不亮的做出标记,用相同规格的灯珠统一换掉。

网友:
更换集成灯芯的

网友:
楼上说了,先上可调测试

灯珠全换,我感觉没必要,能买到灯板换灯板最好,如果这个灯用的上的话。

网友C:
全换把人整疯了

网友:
先排除电源的问题吧,灯珠可以用坛友们说的调压测试法

网友D:
应该30V-33V,玻璃都爆了还有换的需要么

网友:
全换要点时间,俺一般都坏那颗换那颗,实在换不了了就换新

网友:
坏了不少灯珠

楼主别拆灯泡啊,某宝下单同型号灯珠即可

网友:
先焊下灯板的二根接线,接上可调电源,设定恒压输出,注意正负极,从24V慢慢往上调,上限电压为33V,看100颗灯珠的发光情况,如果均匀全亮,则灯板正常,是驱动电源问题,如果一部分不亮,则缩小范围,重点查不亮的部分,前提条件是要知道灯珠的串、并联连接方式。灯板上写着10S10P,我看是十串十并的连接方式。

网友:
不同款式的灯具互换灯珠,先搞清楚单颗灯珠点亮电压再下手。楼主这款投光灯灯珠单颗是3V点亮的,10串10并。球泡灯的灯珠有3V点亮,也有6V、9V点亮的,有的会更高,更换时主要灯珠点亮电压。

网友:
不能直接换那个球泡,现在球泡都是240V左右高压灯珠。
这个是隔离恒流驱动,你把27~35V 0.8A参数给卖家,卖家会配对应的光源板的,有cob款式也有贴片的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到35V说明灯组是10串或11串,然后全是并联。

24V肯定是不对的,白光LED一般导通电压大约2.5V左右,你这 ...

电源板输出42V,焊下灯板测的,电源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
红包白嫖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测试灯珠的电压,点亮后用该电压测试每一个灯珠,不亮的做出标记,用相同规格的灯珠统一换掉。 ...

没有可调电源,电源板焊掉灯板测有42V电压,电源板是2014年9月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换把人整疯了

不搞了,准备购灯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30V-33V,玻璃都爆了还有换的需要么

玻璃是厂家用结构胶贴上面的,不敲碎拆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