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贴:小米电视机电源板哪部分出问题了?手电筒照有图像

楼主(2025-09-23):
我家的小米电视出问题了,有声音无图像。手电筒照照,也有图像,应该是背光出问题了,测了下,背光电源电压79伏,应该是121-147伏,那么,问题来了,哪里最可能坏了?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找到背光芯片的强制开启脚,强制开启试试,能开启的话,会输出额定高电压、就说明背光驱动是正常的,不输出是因为检测到异常保护了。

保护的话一般是灯组开路,或损坏导致灯组电压超低,或超高。

网友:
既然是独立电源板,直接买板更换即可,一百来块钱

网友A:
板子上不是标了8---147v吗  ??  79V也没啥大问题吧,,

估计还是背光LED灯珠坏了,拆起来非常麻烦,有可能拆坏屏幕

网友:
买个更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是标了8---147v吗  ??  79V也没啥大问题吧,,

估计还是背光LED灯珠坏了,拆起来非常麻烦,有可 ...

电压不对应该不是灯珠坏了吧?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网友:
灯条坏了。有79v,电源板没问题。

网友:
把背光拔掉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是标了8---147v吗  ??  79V也没啥大问题吧,,

估计还是背光LED灯珠坏了,拆起来非常麻烦,有可 ...

是121.8-147

楼主:
拔掉了测得是79V

网友:
晕,看错了,图片要旋转一下的。。。电压偏低,那可能是输出采样电阻的问题了。仔细测量芯片周围元件的好坏,实在不行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小米电视会误保护 ,保护引脚加个电容.

网友B:
老老实实拆屏换灯条,别想其它的。

网友:
买小米的东西,唉,这种事情不该发生在这里啊

网友C:
好像有的板子,没有负载的话,输出电压是不会到正常范围的。简单点来。直接买个电源板,换上,能亮OK。不能亮,那就是LED灯珠坏了(拆灯珠有点麻烦了。。。)祝好运。反正我小米的40寸,电源板已经换过了,现在一切OK,切记,以后不要把   小   米  电视的背光开到最大等级。。。。

网友:
灯条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拆屏换灯条,别想其它的。

太难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的板子,没有负载的话,输出电压是不会到正常范围的。简单点来。直接买个电源板,换上,能亮OK。不能 ...

好,不试图修复了……换!!!

网友:
找个恒流驱动看看灯条坏没坏

网友:
小米真浪呀,板子一面黑一面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