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哪个牌子更靠谱?飞狮,还是bpi?

楼主(2025-09-23):
各位家里的镍氢电池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首选爱老婆Eneloop

网友:
目前就只知道三洋 爱乐普(Eneloop)比较靠谱!

网友A:
松下eneloop是镍氢电池之王另外如果剃须刀用的话,也可以看看锌电池

网友:
三洋 爱乐普

网友B:
bpi买的5号电池。。没用就多完蛋了。还是坛上认识的人买的,买的7号还行。不过7号也就遥控器用

网友:
汤浅的也还可以,我有几组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用锂电吧。便宜又方便。

网友:
正品的都靠谱,建议去官方自营店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eneloop是镍氢电池之王另外如果剃须刀用的话,也可以看看锌电池

剃须刀一般镍氢电池,锌电池什么意思

网友:
京东自营的飞狮性价比不错,BPI的一致性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pi买的5号电池。。没用就多完蛋了。还是坛上认识的人买的,买的7号还行。不过7号也就遥控器用 ...

bpi电池这么不靠谱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剃须刀一般镍氢电池,锌电池什么意思

锌镍充电电池,电压比镍氢高,线性也比较好

网友:
现在镍氢电池还有什么市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bpi电池这么不靠谱么

容量,自放电比爱老婆差一点。能用

网友:
半斤八两,都只是能用,陏便两个选一个都可以,这两个买来一定要马上投入使用,切记切记,不要多买,用几个买几个,四年后马上死给你看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可以改成锂电池

网友C:
enloop太贵了,一般啥时候特价

网友:
除了爱乐普没啥好一点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loop太贵了,一般啥时候特价

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一千多次的循环次数算起来简直赚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