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加闪迪05139-064G/45,3E,99,B3,7A,72报错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

楼主:
闪迪太变态了,颗粒丝印是05139-064G,ID是45, 3E, 99, B3, 7A, 72,报错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里面的解释大致是Die和列表的不一样,是工具不对吗?换了好几个都是报这个,求解

楼主:
善用搜索 解决了
@00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善用搜索 解决了
@007

用SM2258XT_SNK-BICS3 PKGR0502A_FWR0427A0应该可以开。 S1版本是哪个?

网友:
是的,这个是带锁的闪存

网友:
有锁的 选带s1的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M2258XT_SNK-BICS3 PKGR0502A_FWR0427A0应该可以开。 S1版本是哪个?

自动识别ID那里,选参数后面带s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