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三台刀片式服务器+一台台式机要配ups选哪种好?

楼主(2025-09-23):
一亲戚的公司,叫我帮选ups,,三台刀片式服务器+一台台式机要配ups选哪种好?我也不知能功率是多大的,这种山特1000W的买两个够够用?

网友A:
1、你这是机架式服务器,不是刀片式
2、机房UPS要选在线式的,功率根据几台服务器电源的总功率确定,还有很多机架式服务器是双冗余电源设计
3、根据自己所在地供电情况选择,机房用UPS一般和电池分开选购的,根据准备停电时长来确定电池数量
4、选购时还要把交换机、路由器、显示器、光转换器、防火墙等考虑进去,总不能停电了只维持服务器运转吧

网友B:
以上版友建议相当中肯,我再补充一条:
5.还要考虑摆放空间,如果机柜内高度不够摆放立式UPS,可能需要选择按机架式UPS
6.商用设备采购,和个人采购电脑思路完全不同,增值税抵扣,折旧年限,售后维保都要额外考虑

网友:
这个至少要用到5000VA,3000W有效功率,并且还要带动交换机等外设,光保证机器没啥意义!
另外5000VA≠5000W,除了阻性负载能达到5000W,其他感性容性负载都要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是机架式服务器,不是刀片式
2、机房UPS要选在线式的,功率根据几台服务器电源的总功率确定,还有很 ...

那这种服务器的功率一般是多少W,,交换机、路由器、显示器这种断电无所谓,只要停电后,服务器不丢失数量就行(不搞坏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上版友建议相当中肯,我再补充一条:
5.还要考虑摆放空间,如果机柜内高度不够摆放立式UPS,可能需要选择 ...

UPS是放在外面的,不会放在机柜里面,里面太热了

网友C:
根据功率选啊,看你服务器加台式机总功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版友建议相当中肯,我再补充一条:
5.还要考虑摆放空间,如果机柜内高度不够摆放立式UPS,可能需要选择 ...

+1,分析得都很到位...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功率选啊,看你服务器加台式机总功率是多少

功率怎么看,台式机我知道满载100W左右,,但服务器没测过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服务器的功率一般是多少W,,交换机、路由器、显示器这种断电无所谓,只要停电后,服务器不丢失数 ...

商用UPS不内置电池的,是UPS和电池单独选购,UPS和电池是分开放的,还要购买电池柜。

DELL R720服务器单电源功率是标称好像是800多W吧,不太确定,实际使用功率和插多少硬盘有关,我看图片上的这个都没插满。

800W*3+台式机300W左右+1台显示器+1个KVM+1个交换机+1台路由器,我估计3KVA的就差不多了,如果没有其他设备,当然为了冗余可以搞到5KVA吧。

如果只考虑停电关机的话,电瓶配几块就行了,如果晚上停电多,可以考虑上带通信的UPS的,接入到电脑上,停电发出信号,自动触发关机,来电嘛,设置一下电源来电自机开机就行了

话说我脚下还扔了一台退役的APC 2200UX在线式的,应该是99年时购买的,配了4块电瓶,带4台IBM塔式服务器加一台工作站用的,机子还是好好的,纯粹是扩容换掉了

网友:
还要考虑平时停电时间长短

网友D:
粗略看了下好像三台服务器只插了7块硬盘,如果要求不高,山特C1K UPS就可以了,当然后备时间会比较短,可能不到30分钟,记得服务器都要连接UPS,断电后可以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略看了下好像三台服务器只插了7块硬盘,如果要求不高,山特C1K UPS就可以了,当然后备时间会比较短,可能 ...

是只有7块硬盘,山特C1K是每个服务器配一个是吗?停电了只要坚持个15-20分种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只有7块硬盘,山特C1K是每个服务器配一个是吗?停电了只要坚持个15-20分种也行 ...

总共1台就可以了,参考网友实测的E5服务器功率,搭配GTX750显卡的:

正常情况这种企业运行的服务器绝大多数情况都不到200W,你可以先问下平时服务器的CPU利用率。

网友:
还有个冷知识,UPS和逆变器的功率单位KVA,实际带载还要打个折(功率因素),在线式8折,后备式6折

网友E:
2u服务器电源一般350W、750W,再加显示器交换,3台服务器起码要3kva的UPS。山特用rs232或网络连服务器可以实现计划关闭服务器

网友:
找个靠谱一些的供应商,让人家实地看看,然后根据你的需求给你设计的方案吧。

网友:
选UPS不能直接负载设备功率加总,还要考虑转换率和冗余,建议找专业厂商咨询配置。

网友:
服务器空载200W左右,硬盘加上去可能到300W了, 考虑一下这个负载,看你盘不多1000W差不多就能用了,考虑冗余1500W.服务器一般双路的,一路电源接市电一路接UP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2u服务器电源一般350W、750W,再加显示器交换,3台服务器起码要3kva的UPS。山特用rs232或网络连服务器可以 ...

现在三台服务器有两台装的是Linux系统,用于研发部的软件编译,也可以连山特ups停电自动关机吗?另一台装的是win服务器系统,用于公司E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