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大佬佬知道金灶e7热水壶,u3的型号

楼主(2025-09-23):
烧糊了看不出型号,哪位大佬知道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带程序的单片机???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带程序的单片机???

不太清楚这块板就是控制电机驱动与水位检测板

网友:
IC上看不到一个字吗?

网友:
小板起什么作用,可以找个相似的代换

网友:
自己看看脚位功能,,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型号了

网友:
这种东西连型号都没有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这块板就是控制电机驱动与水位检测板

看描述加芯片没有字那十有八九是单片机了。

网友:
网上重买一块板子完事,搞这么麻烦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