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火花塞里面的打火针做点焊针可以吗

楼主(2025-09-23):
如题:电动工具的锂电池不行了,准备买18650做一个电池。在攒点焊机,计划微波炉变压器加焊把线。今天想到垃圾桶里有火花塞,突然想到用火花塞最里面的打火针做点焊针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没问题的,耐高温,耐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没问题的,耐高温,耐腐蚀

内阻要低才行

网友:
不行 内阻太大

网友:
可以试试,实践出真理

网友:
处理好接合面尽量减少接触电阻

网友:
是的,一般用铜棒做

网友B:
微波炉焊不稳,做了就是浪费钱。

网友C:
火花塞工作在上万伏的高压下,你非让它干大电流的差事,肯定不行

楼主:
谢谢,放弃,用笔记本电脑芯片后面的铜散热片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花塞工作在上万伏的高压下,你非让它干大电流的差事,肯定不行

谢谢,已经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焊不稳,做了就是浪费钱。

我只能找到家电的变压器,微波炉变压器是最常见的,有什么家电的变压器合适吗?

网友D:
工具电池, 弄段单芯铜线就可以吧, 打磨一下, 才几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电池, 弄段单芯铜线就可以吧, 打磨一下, 才几个点.

做好了点焊针,现在缺电线,垃圾桶里翻粗电线确实有难度,慢慢攒吧

网友:
买个10平方的电线,买个1米就够了。剪一截下来自己打磨做焊针。

网友E:
我个人认为,还是找一些单支粗铜线来得实在。或者用某宝红包买合适的纯铜棒,巧合的话,可以零元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认为,还是找一些单支粗铜线来得实在。或者用某宝红包买合适的纯铜棒,巧合的话,可以零元购的。{:01 ...

白嫖啊,我喜欢...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网友:
火花塞的工作状态是高压小电流,你的电焊机是低压大电流,工况不同,应该不能用。最好用大电流的空气开关银触点。

网友:
我认为不合适,点焊机是低压(4v)大电流,火花塞的打火针肯定受不了

楼主:
我现在只白嫖,需要了什么东西了就每天去垃圾桶翻翻,只拿需要的,垃圾桶里没有就跟别人免费要,当哪天被迫需要扔掉时就不怎么心疼了,我原来的工具间 车床/铣床/氩弧焊/电缆线/光废紫铜就超过30KG,废黄铜超过20公斤等等所有五金,防爆泵,光时间继电器超过20个,电钻电锤,角磨机,液压钳,千斤顶,搬家时被我朋友总价700卖掉,又花500让别人打扫卫生,只得200元,那叫一个心疼啊,我不心疼钱,心疼我十多年攒下的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