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也能跑万兆,家庭布线有必要用光纤么?

楼主(2025-09-23):
看到有人实测6类线55米距离能达到万兆(10Gbps)复制文件速度1.1GB/秒

复制文件速度1.1GB/S

这几年很多人推荐家里装修布光纤,其实主要也就是刷刷手机,看高清电视之类的需求。毕竟光纤维护比较麻烦,没有网线方便。

网友:
感觉主要还是光纤制作和检测比较麻烦,假设刀20块钱一把,测试仪50块钱一台,大家随便就能搞,也许会有不少人上光纤。

网友:
B格高,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不然厂家咋挣钱,GDP还咋增长...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网友:
  很多说后悔装了5类线

  标准五类线  对于一个普通鸡巴家庭来说不够用   ???

网友:
光纤,5类都布上,差这点钱

网友A:
55米的距离超五类都能上万兆

网友:
网线本身就可以的。光纤看你需要了。

网友:
网线就够了,我拉了50米的6类线,路由器之下再接第2个路由器,手机迅雷能达到十几兆每秒。

网友:
先说你家有什么需求要用万兆?下载狂人?8K高清爱好者?千兆已经能满足99%的用途了。
从性能来说,家里布光纤,就是多花钱,设备投资不便宜,有那钱不如升级硬盘升级显卡了。
而且最大的难点就是光纤不像电线那么好接。
请人上门施工,几百块钱不算贵,但是不方便。自己买熔接机DIY,几千块钱成本,一年能用几回?
还是踏踏实实用网线吧,买些好线,买些好头,家里这点距离,就算是大别墅,用超5类线都能跑万兆了。

网友:
光纤就是制作麻烦其他还好

网友:
实用角度看,家用 合格的Cat5e 就足够了(家里有数据中心的也不会看这贴),不放心可以多放一条光纤不做头子(几毛钱一米)。6类线既贵还硬,自己从来不用。

网友:
光线用于远距离传输,家庭布线还是用超5类足够了,六类当然更好

网友:
十分必要,我就有点儿后悔当时装修没下光纤

网友:
普通家装6类网线足以。现在能跑到10G,或许5年10年后技术进步了,还可以跑到20G,甚至50G。家用场景的瓶颈一直都不是传输介质

网友:
我一直觉得家用网线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米的距离超五类都能上万兆

Cat5e我觉得55米跑不到万兆吧?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网友:
任何事情,对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标准,没有对错,只有喜欢不喜欢。

首先,是看你【要求高低】、【是不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喜欢,要求高的人,千兆都不够用,不管网线还是光纤,需不需要都要折腾一遍才肯罢休,,在不喜欢的人眼里,20M就足够用了,无聊的人才会瞎折腾。

其次,每一家都有特殊性:新房子可能装修时都在有线,有的网线有的光纤,可还有很多根本就没布线的老房子,或虽有布线又出现新问题的,又分两种,结构和墙体对信号屏蔽不大,一个路由器可能就解决全屋覆盖了,如果不行,隐形光纤是不错的选择。

第三,光纤早已和手机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而且很便宜,20米的带连接头的光纤3.5元一根,至于自己连接,也远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复杂。网线连接有连接头,一块钱一个,光纤连接有耦合器,3.5元一个,贵吗?以后可能更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t5e我觉得55米跑不到万兆吧?

之前有人测过,超五类万兆极限60多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人测过,超五类万兆极限60多米

我X,这么牛A???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网友:
得买合格的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