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LED电笔灯(替换氖泡,亮度更高)

楼主(2025-09-23):
之前测过几款电笔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0340-1-1.html
版友都说氖泡的可靠性更高

但氖泡的亮度在阳光下看不太清

最近遇到高亮LED替代电笔氖泡,
就买来测测

氖泡LED
长度35mm32mm
重量0.5g'0.36g
串电阻1MΩ680kΩ

替换到蓝色电笔里对比,
亮度比灰色电笔(传统氖泡)高。

取出来加电,亮度对比也很明显

独立氖泡+独立石墨电阻的电笔早就停产了
现在买到的电笔都是铝盖塑料内装氖泡焊接金属膜电阻

新式LED和680kΩ贴片电阻集成封装,
连接可靠性(耐摔)看起来比现在的氖泡好
这种LED也能替换插座指示灯(但不能原位嵌入插座3mm灯孔,需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老式电笔卖,才1元一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4177080035

虽然商品介绍(卖家秀)有石墨电阻块

但买家秀(收货评价)明显没有,还是把氖泡焊接金属膜电阻封装在管子里。

话说电笔里面弹簧有足够空间,想增加石墨电阻块完全可以自己加

但这些厂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没给

工具箱里找到十几年前买的榕山电笔
已经是氖泡焊金属膜电阻

估计想买到石墨块电阻电笔得找二三十年前的库存

楼主:
买家秀拍得一般,再给大家看看卖家秀

名称:新研发高亮度LED测电笔灯氖泡试电笔灯非氖泡灯DIY电笔配件

网友:
这种结构的不是保险么???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楼主:
传统氖泡(不用电池)的电笔,
现在能搜到的最贵的也就罗宾汉了

其他像世达史丹利看起来就是公模代工的

网友:
两种电笔的电阻耐压均不合格!生产商的无知真可怕

网友:
这么小粒的电阻要承受这么高的电压,安全性堪忧.

网友:
奶泡电流微安级,这个0.3毫安,电不死人,测量时接触敏感皮肤可能会有刺痛感

网友:
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应该是 氖泡+电阻 的安全性更高。

网友:
那个电阻电阻和体积都太小了。奶泡的都好多M,好大,这个个小贴片,电阻值才680k,建议串联个2.2M大电阻用

网友B:
从安全上讲不推荐LED,从实用性讲也不推荐LED,氖炮可以分辨出直流还是交流,LED分法区分出交直流的。

网友A:
这里有老式电笔卖,才1元一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4177080035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氖泡(不用电池)的电笔,
现在能搜到的最贵的也就罗宾汉了

这是个良心商家,给出了一个保守的测量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安全上讲不推荐LED,从实用性讲也不推荐LED,氖炮可以分辨出直流还是交流,LED分法区分出交直流的。 ...

两个LED反向并联即可,专利中描述了这个LED模块是集成了电阻和全波整流的,相当于有电阻和四个整流二极管一个发光二极管,参考集成的整流桥,看了淘宝实拍是单个贴片电阻。不过我更喜欢分立插件,可靠性更高一些,老化测试只有22个样品难以和经历长时间有大量样本的氖泡对比,因为谁都不知道最长寿命有多久,80000次每天100次也就两年多。等用的人多了再考虑,厂家起码提供1000个样品做更严格的测试。

网友:
单颗贴片电阻用在几百伏电压电路上,问过电阻厂家了没有。

网友:
如果有绿色的led就更好了,人眼对绿光最敏感

网友:
我还是喜欢传统的,总怕这种电子的误判。一般准备两只电笔,一只传统氖泡的,一只电子LED的。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灯

网友C:
还是喜欢氖泡的电笔,这种后发光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喜欢氖泡的电笔,这种后发光的不错。

确实,这个尾部球形相当于透镜,看着更明显

但即便用上一版国标插座,安全门也不允许电笔捅进去,

21版最新国标更不可能了

看起来现在电笔只能在接线螺丝的地方测测电,插座安全门就不用想了

测插座是否有电,只能用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