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慢慢做,可调电源、T12,吸锡器合体

楼主(2025-09-24):
好久没发帖了,手痒了一下,决定慢慢做个顺手点的工具,原则是闲置再利用,能自己做的绝不买。用电脑电源做外壳

无奈手工确实差,C口开的太扎眼,哈哈哈哈哈哈,边做边想,数控电源,USB快充,先放进去,再考虑把热风枪也放进去,无奈没找到小的控制板,还是有局限
持续挖洞

再挖洞
最终就这样了。
为了能挖的好看点,又做了这个家伙

用铣刀开孔,妄图做好看些,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手工,不如电钻打,手工锉这个方式。

用这个铣刀
尾部快充板固定用这个方式,攻丝,铁皮固定。哈哈哈

T12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习惯了用鼻子闻的方式估计温度,有没有同款?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最终还是加了个电压表来做温度显示,主要是为了光污染,哈哈哈哈哈哈,搭棚吧,乱来

试装一下,勉强能装上

接下来,是吸锡器打造
找到一个电表的接线端子,先攻丝,

切掉

和T12芯焊接

磷铜焊条,不直到能用多久,先试试。可以加热。找个历史最悠久的小瓶子青霉素的,大约25年历史。底部开孔,合体
吸锡嘴这样做

合体

加热试试,先用嘴试试?有没有同样经历的童靴?

感觉已中毒……
先到这里,喝口老茶,后期继续

网友A:
这个吸嘴很牛。

网友B:
这工程有点大呀

网友:
为了吃醋买了瓶饺子。。

网友:
这T12有自动休眠吗?这点蛮重要。坛友的板子挺好的,备件

网友:
大工程,大工程

网友:
这个吸嘴很牛

网友:
同款体视镜,我也有一台,架子改台钻不错,装工具白色回收箱我也有十多个

网友:
这个吸锡的头有点大,用T12做热源,我估计供热慢,因为我以前做过拆大焊点的头子,是用100A的压接的铜线鼻子做的,感觉供热不好,拆大焊点很吃力;我就是把T12直接插到100A的线鼻子里,线鼻子前面稍微处理一下,做成需要的焊接样式。

网友:
工具还是多啊啊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在那个玻璃瓶下面打的孔?前几年小孩打生长激素一个季度100个这个瓶子,我还留了几个,看到楼主的工程手痒了

网友:
我觉得工具还是单体好

网友:
厉害了~这个做得太好了

网友:
大神太牛了 必须支持

网友:
DIY的乐趣,楼主加油!

网友:
谢谢分享,diy制作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在那个玻璃瓶下面打的孔?前几年小孩打生长激素一个季度100个这个瓶子,我还留了几个,看 ...

看过其它视频,放在水里用钉子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在那个玻璃瓶下面打的孔?前几年小孩打生长激素一个季度100个这个瓶子,我还留了几个,看 ...

这个简单,用金刚砂钻头,充电钻,转速低些,钻的时候加水,十分钟左右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吸嘴很牛。

就地取材,只能做到这样了,有床的话就牛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工程有点大呀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可以释放一下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