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79C蜂鸣档误测220V电压

楼主(2025-09-24):
手上一个福禄克179C  蜂鸣档上误测了220V  误测的一瞬间蜂鸣器还叫了

目前貌似好像没什么事

想请教下这样误测过220V的179C要重点检查什么方面吗?

网友:
这都没坏 黄皮质量这么好吗

网友:
只要不是拿电流档去测220,啥也不用注意继续用。

网友:
没坏折腾啥?单纯是几样难耐想折腾我们也乐见其成

网友:
宣传是不是防烧啊,如果是防烧的,那就可以继续使用,换个保险管就行了;如果不是,那就只有返厂维修了。

网友A:
啥事也没有,这个级别的表除了电流档,其他所有档捅220V都不会出问题

4256都随便捅220,179更不用说

网友:
防烧不死表,操作666

网友B:
限流的PTC耐压高响应快,钳位限压的二极管和走线的额定电流足够大就可以防烧。
有块表的钳位二极管被1000V击穿短路,替换后正常工作,只要这些限压的元件不开路就不会烧。
所以如果功能正常大概率不用检查,等几分钟PTC恢复室温正常使用测量电阻。如果频繁误测,PTC可能老化开裂。

网友:
好表一般内阻都大,除了电流孔,其他档位都是任意测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事也没有,这个级别的表除了电流档,其他所有档捅220V都不会出问题

4256都随便捅220,179更不用说

谢谢你给的启发  去福禄克找了找  通断档果然也有过载保护

那就放心了  最怕的表看起来没坏 但是哪个档位严重不准这就害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的PTC耐压高响应快,钳位限压的二极管和走线的额定电流足够大就可以防烧。
有块表的钳位二极管被1000V ...

谢谢你的原理科普  这些电路设计我是一点不懂  误测了以后就是看了下蜂鸣档  貌似也是正常的  其他档位也没有一一检查  受楼上朋友的启发去仔细翻了翻179C的说明书貌似这表也有过载保护  放心不少

网友:
只要目前没坏,那就不会坏。基本上好一点的表,电阻通断二极管电容档短时捅电压一般都不会坏,都不用福禄克,靠谱一些的牌子基本都能保护。多年前我上夜班,凌晨有个空调跳闸了,我去检查电箱,拿了个杂牌英文万用表(也可能不是杂牌只是我不认识),想测测看三相电压正不正常,脑袋迷糊的没看清档位,只晃了一眼确认表笔孔没插错,直接捅到母排上,万用表闪红屏滴滴滴叫,一下子给我惊醒了,立马就不迷糊了,原来是打到电阻档去了,后来表也没问题。

网友:
福禄克的保护电路做的相对较好220V的电压不是在电流挡的话都不会坏,好像听说380V的电压用错档位的话会福禄克289也会烧坏的

网友:
我用优利德39A通断档打了700v也没事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原来全档位防烧是除了电流档会烧,其他档都不会烧

网友:
除了电流档,随便接380V都没事的。

网友:
关于电流档,对于良好设计的表,电流档只要使用正确的保险丝,意外状态下烧保险丝但不烧表。

电流档需要使用一次性快熔保险丝的原因是,只有一次性保险丝才能提供电流档需要的低阻抗,快熔才能有效保护后面的电路。如果电流档也用 PTC 等,回路电阻将大幅提高,造成巨大压降而影响电流量测。

网友:
正常用就是了

网友:
只是听说FLUKE表不易烧,看来是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