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vidda液晶电视55v1f-r拆主板的求助

楼主(2025-09-24):
海信电视,型号55v1f-r,不开机,准备换主板,但是主板拆不下来,主板上没有螺丝,四角有卡槽那样的结构,应该往箭头方向推就能拆下来,但是完全推不动,不知如何拆,请大佬们指导,谢谢!

网友:
左上角那个插座上面,看起来顶住了

网友:
肯定有螺丝或者限位销,好好找

网友:
不开机是电源坏了,还是程序坏了,要是程序坏了去淘宝买个刷机包刷一下

网友:
图片下面的黑色挡板挡住了吧

网友:
我的电视机也是不开机,进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1楼说的对啊,很明显有卡扣嘛

网友A:
蓝色箭头这地方有凸起卡住了,用一字螺丝刀把电路板轻轻撬起来再按红色箭头推出来,如果还不行再观察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的凸起卡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拉式的

谢谢回复,现在就是收拉纹丝不动,怀疑下面是不是有胶水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箭头这地方有凸起卡住了,用一字螺丝刀把电路板轻轻撬起来再按红色箭头推出来,如果还不行再观察其他地 ...

对的,还有一个右下角那有个限位孔,也要抬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