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我的校验仪玩具:DRUCK TRX-II、DPI 880、VICTOR 709H

楼主(2025-09-24):
好玩的玩具

楼主:
我的检验仪2

好玩的电子玩具

楼主:
我的校验仪3

好玩的玩具

网友:
这种小型校验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A:
楼主坛友,你厉害啊,都是进口货;反正上面的标识都是英文,没有中文,看不懂啊,到底是测量什么参数;最好来一本中文操作说明,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坛友,你厉害啊,都是进口货;反正上面的标识都是英文,没有中文,看不懂啊,到底是测量什么参数;最好 ...

后面还有呢,打算都卖掉

网友:
有数据更靠谱

网友:
第一个一看做工就很贵。

网友:
这种小型校验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高级的玩具不是想有就有的

网友:
德鲁克的校准仪是计量仪器级别的,出厂价4万左右,小黄鱼千把块钱。不过没有校准密码也就只能玩玩了,数值差几个字就不能作为计量仪器,我已经上过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