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LED48M1200AF更换背光

楼主(2025-09-24):
上周用电视玩wii时连电脑,屏就开机一闪一闪的,开始怀疑是hdmi线的问题,换了线故障依旧,把线拔了,不连电脑还是不行,突然老妈说了句最近看电视的时候,右上角的位置变暗了,看来应该是背光坏了。

是侧发光的,背光条只有一条,64灯,8串8并,供电电压55伏,这个是高压灯珠,万用表二极管档点不亮,没有led灯条测试仪,用可调电源8伏测试,发现标识为l57的灯珠点不亮,这个位置对应的刚好是右上角的位置,马上淘宝下单了灯条

拆的照片没拍,这个是装的,在等灯条到货的时候,又测试了下,居然又正常了,测试l57又亮了,这个led肯定是有问题,反正新灯条已经下单了,这个拆装一次也是个大工程
灯条有背胶,粘在一块很大的铝散热片上,上面就是这个白色的,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装上导光板的效果

小心装上液晶屏,通电试了下可以正常显示

排线不要搞断了

屏的控制板装好盖板

左右,上三面的金属边扣扣好,后面发现了多了螺丝,原来是边扣的螺丝没装

右喇叭

左喇叭

主板装好,线都接好

不出意外,多了一颗螺丝。

装好后发现液晶面板的位置有些偏下,上面有几毫米的黑边,有空再搞吧。测试了半个多小时,一切正常。
装的过程用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一个人真不好操作,电视大又重,还有操作液晶时要小心再小心,这个太薄了,一不小心就悲剧了。

网友:
楼主手巧,这个一不小心就会悲剧

网友:
你这才多出一颗螺丝,我拆开后都多出几个零件找不到位置。。。

网友:
换背光确实要胆大心细。

网友:
哈哈,赚了一个螺丝!
建议就这样看,不要再拆装。

网友:
看起来拆屏幕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楼主手巧,尝试换过2个电视机,没有意外

都裂屏了

网友:
注意防尘,要不然可以看到毛絮在液晶后面

网友:
简单,容易,没有出意外。

网友:
维修工不也是多了螺丝,揣兜里吗?

网友:
楼主的沙发是不是稍微寒酸了点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吧。。。买个几十块的沙发罩套上吧

网友:
又是个胆大细心有耐心的活~一操作不好就废

网友:
胆大心细,背光灯条更换成功,电视机重生!

网友:
楼主算是手巧的,估计平时也经常干电子维修或者从事精细操作的人员,否则,楼主绝对天赋过人!

网友:
这是一场性价比很高的维修

网友:
手艺不错,胆大心细的活儿

网友:
搞液晶要有足够大的工作台

网友:
技术不 错,电视屏幕拆装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