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燃气灶又打不着火了,解决电池问题

楼主(2025-09-24):
我家的那个燃气灶    基本上半年就得换电池   两节  这是1号的吧?  我还不确定

电池电不足会导致  放电打火慢  没有力   在一个关键因素  电磁阀打不开(燃气灶自带电磁阀)
我手里有个3V电源   买来后才发现附近没有220V电  尴尬     我就找来我组电动车的佳仕凯(上次组电动车剩下的一节) 电压合适  放电能力绝对没问题   但是个头太大不方便    又把孩子的玩具车电池找了出来   虽然是三元 电压有点高 满电有4.2V   炸着胆子  按上试了试   放电频率很高   比之前打火速度快多了    点火也没问题   没电的话用充电器充一会应该就能用很久了

网友A:
带电磁阀的炉具就是费电,我家一样大号电池一对,最多用三个月!早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磁阀的炉具就是费电,我家一样大号电池一对,最多用三个月!早改了…… ...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个电源    只可惜我那里距离220V太远   单跑一根线不安全还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个电源    只可惜我那里距离220V太远   单跑一根线不安全还费事 ...

其实还有办法,买4接松下爱乐普的镍氢电池就是常说的爱老婆,再买2接5号转1号的转换桶(松下原装的也有别的兼容的就是做工差很多)也很好用。不过这个还需要镍氢电池充电器。我就是用这个办法,2节电池能用好几个月,2节电池留作做后备替换着用。拉220V电源的话总感觉不安全

网友B:
电池加个二极管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加个二极管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加二极管是好主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个电源    只可惜我那里距离220V太远   单跑一根线不安全还费事 ...

最好的办法是用电池,用啥电源。

你橱柜那么大,线接长点,放铁锂那里放不下了?

建议还是换回铁锂,电压也合适。

确实想用普通锂电池,加个二极管更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用电池,用啥电源。

你橱柜那么大,线接长点,放铁锂那里放不下了?

我还得弄个保护板   防止过放

网友:
离插座远就用锂电池好了,觉得电压高了不放心,可以加一个降压膜块,电压降3.3V即可,我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