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九号技师版的JBC245焊台

楼主(2025-09-24):
九号技师版JBC245焊台主控最近很火,闲鱼上也便宜,弄了个来体验下。。。

楼主:
看坛友们组的大部分也是这个主控,是不是便宜好用?其实闲鱼上商家有成品售的,这个2.8寸的大屏版看样子很不错

网友:
看着就是好的生产力工具

网友A:
千万别diy,我自己就这么干的,成本太高了。买外置电源的,60左右,一个普通的笔记本电源就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diy,我自己就这么干的,成本太高了。买外置电源的,60左右,一个普通的笔记本电源就能工作。 ...

DIY是乐趣,做成功了,有成就感和满足感。肯定不管多少钱了;其实买个成品,还便宜些。不过我的T12是自己做的,24V电源好几个都是单位淘汰下来的,不算成本吧;所以不到20元,一把白菜版的T12诞生了。

网友:
这个确实挺好用的。我维修鼠标,几乎天天用。

网友:
我另外配了超nb的24V10A电源。很爽   绝配!

楼主:
昨天手柄到了焊好,,,线序一样,可直接小苹果焊台用

网友A:
我不是卖电源的,但是这个电源真的不错。

网友:
开机瞬间功率能到170瓦,我用的245嫁接的超大刀头。

网友:
发热芯比主机贵系类

网友:
九号技师,一看就没少去啊

网友A:
你这个金属手柄之前我也在用,问题是时间长了,发热!对我修鼠标来说影响很大。有点小烫手!

楼主:
大电容400V120μF,想换个日本尼吃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金属手柄之前我也在用,问题是时间长了,发热!对我修鼠标来说影响很大。有点小烫手! ...

有个白色隔热的,,,你的和我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卖电源的,但是这个电源真的不错。

能放8838的盒子吗?

网友:
我去,这像是买的成品的带电源的主机啊。

网友:
我买的这个外置的,输入,输出都有线。输出是5525接口公口,就是普通的笔记本电源的接口。我的焊台主机是8838的,后置5525接口母口。

网友:
电源板的便宜,变压器版本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