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动硬盘怎么哒哒哒的响?

楼主(2025-09-24):
前面笔记电脑的硬盘拆下来,装了一个硬盘盒,之前都是正常的,有一段时间没用了,前几天想起来要里面的资料,结果打不开,还有哒哒哒的声音,有点像闹钟的秒针声音。

网友:
有可能,usb口电源带不动硬盘盒。建议用好点的硬盘盒

网友A:
硬盘启动电流大电源功率小带不起来的原因吧

网友:
先排除供电不足的问题,换个好盒子试试吧。

网友:
检查USB接口的供电,或者数据线。

网友:
完蛋鸟敲盘了,

网友:
供电不足,插台式机后面的插口,

网友:
如果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那就有可能是硬盘挂了,危险信号。

网友:
要么供电不足,,要么盘坏了

网友:
电压不足,换个口,或者用那种2转一的线同时插2个U口。

网友:
笔记本机械硬盘我手里几个没怎么用了

网友:
加强供电后再试,不要多次试,采取措施后短时试,以免敲盘引起盘面划痕损坏,最终数据损坏,得不偿失。

网友:
笔记本拆机的机械硬盘看似都一样  其实耗电量有大有小  本来USB供电就打折扣  建议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B:
谢谢分享,探讨帖
找根两usb头的数据线,试试,也可能硬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启动电流大电源功率小带不起来的原因吧

以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探讨帖
找根两usb头的数据线,试试,也可能硬盘有问题

什么样子的

网友:
这种破硬盘盒,我抽屉里有二个。所以清楚他的秉性

网友:
供电不足,硬盘认不了,有动手能力就加一个5伏插口。

网友:
无论如何,赶紧转移资料再说,数据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