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山东赛克JE300S900 气相色谱用氢气发生器 拆解研究

楼主:
搞个大家平时不怎么见到的玩意,当然,坛子里大神们见多识广,欢迎补充。
仓库里好几台待报废的氢气发生器,据说都是故障的,好奇哪里坏了,拆开研究一下。
先说结论:仪器原理很简单,打开蓝色盖子,往水箱里加水和KOH,通电,电解得到氢气和氧气,氧气排掉,氢气经过干燥后输出给气相色谱仪使用,压力4kg,流量500ml/min,压力和流量可以自动控制,仪器本身有多重保护,下面慢慢拆解研究。

打开上盖,里面是各组气体和液体管路,白色塑料槽(带一圈大螺母的)是气液分离器,氢气在这里与碱液分开

绿色自动压力控制器和圆形电解槽(池)

氢气多级干燥器,蓝色硅胶球,白色分子筛

这个是压力控制器,里面有压力表和光耦,控制输出压力,可以小范围调节

这个算是电解电源和控制器一体,压力和流量信号都汇集到这里

这个是5kg压力安全压力开关,超过0.5MPa压力断电

220V风扇给电解池和电源散热

这里是220V电源插座和缺水(液位控制)保护器火牛供电

这里是液位报警保护控制电路板,有蜂鸣器,液位电极线是两对,合计4根

拆干燥器要把挡板4颗螺丝拆掉

拆掉干燥器之后露出压力表和流量计(白色盒子里面)

拆掉白色金属盒子,里面是流量计,其实就是个电流表,根据电解电流对应氢气流量,常见的ICL7107芯片

面板上的总电源开关,电源是9V36A,还有3.6V72A的规格

这是气液分离器底部,透明细管是电解槽出来的氢气,粗管连接到水箱

气液分离器里面有个浮阀,保证一定的液位,方便湿润的氢气被洗涤分离,
黑色密封圈,6颗大螺母固定法兰盘

电路部分,电源,缺水报警器,风扇,火牛变压器,压力控制器和压力保护器

管路部分,电解槽和气液分离器,干燥器没拆

220V供电,粗壮的红黑线输出,旁边还有电流表和压力控制器接线

通电之后正常亮灯,空载电流为0,,有两颗精密可调电阻用来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

两根棕线是连到安全压力表的,0.5MPa压力开关

其实这是另一台氢气发生器的电源,72A电流

开盖,里面做工还行,该有的都有了,两颗开关管,4颗输出整流管

还有辅助电源,总的来说氢气发生器就是一个控制电解水制氢压力和流量的电解槽,
如果坏了,一般是电源挂了,或者保护控制电路出了问题,连着拆了三台,内部结构都差不多,
估计拼凑出来几台好用的没问题,但是没有必要,还是买新的更安全,哈哈,这些就报废扔掉算了。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两台故障的氢气发生器,故障现象不停机,流量跑到顶,应该是里面管路接头哪里有漏气,等有空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不要拆,过多几天,可以去卖升气球。

网友:
目测拆完就报废,没治具很难调试吧?

网友:
电话生产厂家,一般能修的

网友:
这种就是消耗很大能量的电解水装置,基本是都有专项用途,好多国产色谱仪都用这种方式,生产氢气做燃料气或者载气,坏了是可以维修。当然还是买新的为好。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这玩意比制氧机复杂多了

网友:
既然拆解了,许多部件可留作它用,特别是电源,做工看着精良。虽然输出电压低了点,但输出电流几十安,还是很有用途的。

网友:
电源板做工不错

网友:
修好了之后就可以摆摊儿卖氢气球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没接触过这东西。

网友:
好专业的设 备,拆解的挺细 致

网友:
都是好东西

阿熊别扔啊

网友:
我都把故事情节想好了,结果不修了

网友:
仓库里的东西扔又不能扔拿也拿不走只能看看

网友:
电极是什么形状、材质?

网友:
以前拆到过一台用R牛的,牛很大,想做点焊机,可惜次级4.5v,电压偏高,后来就忘了放哪里了。
这玩意一般都是缺水烧坏,使用的人一般不会想到加水。

网友:
72安的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两台故障的氢气发生器,故障现象不停机,流量跑到顶,应该是里面管路接头哪里有漏气,等有空拆开 ...

漏气或者压力控制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