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X6920电动牙刷拆机

楼主(2025-09-24):
闲来无事把自己的飞利浦电动牙刷拆解维护保养一下,上下密封圈清洗污垢,涂防水油,做一个深度清洁,顺便拍几张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该机采用了线性磁悬浮马达,和无线充电,电池用的是索尼的14500电池,虽说是多年前的产品呢,但是这些硬件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和HX6930一样

网友A:
怎么拆开?我试过多次,不好拆啊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之前买过小米的电动牙刷也是悬浮电机,后来坏了,换飞利浦之后感觉国内的悬浮电机和飞利浦差一个档次,震动幅度和频率都不如飞利浦的。飞利浦这个电机还是比较牛的。不过现在国内又出来扫震一体的了,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小米的,感觉也很不错,说的也是磁悬浮声波马达,它就是工作的时候,以一定的角度高速振动的,你这个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原理的。
下面有个拆机的视频: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4718747275162673655

网友:
拆了还防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我试过多次,不好拆啊

两个热熔胶棒粘在底部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我试过多次,不好拆啊

底盖有个螺丝,卸掉螺丝就可以把底盖撬下来

网友:
飞利浦小家电做工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底盖有个螺丝,卸掉螺丝就可以把底盖撬下来

飞利浦的要看型号,6系9系底部都是没有螺丝的,想无损拆后盖也可以的用压缩空气吹底部小孔就可以了要集中吹那个小透气孔

网友:
看看结构如何

网友:
同样的价格国产更牛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能量量充电电流吗?我有个9系,能充电,但电池充不进。不知道是电池的原因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无线充电比触点耐用,不会氧化。

网友D:
我的6系,换电后还是不充电,重新补焊后又行了,应该是脱焊了,原来的电池应该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的要看型号,6系9系底部都是没有螺丝的,想无损拆后盖也可以的用压缩空气吹底部小孔就可以了要集中 ...

受教!家里有两个型号的飞利浦都是底盖有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6系,换电后还是不充电,重新补焊后又行了,应该是脱焊了,原来的电池应该也是好的,
...

我的9系搞好了,最好还是量一下电池内阻,原来的三洋电池已经90M欧了,勉强能充电。新换的25M欧,充电就很快。
还有就是用的充电器,一定要用6系原配的,发射频率80KHZ,博朗的是40KHZ,上去能显示充电但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