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品胜充电器TS-MC006,简单说一下充电要点

楼主(2025-09-24):
以前买电池送的,做工还行,属于傻冲。

我使用镍镉、镍氢电池也有好几十年时间了,镍镉电池比较耐炒,但镍氢电池比较小气,最怕过充。

这类电池不像锂电,可以监测电压实现充满断电,镍氢充满与否和其温度变化率相关,当电池充满时,电池温度会陡然上升。

但是电池温度的检测又受环境影响,所以多数充电器很难准确判断电池是否第一时间充满。

我个人的解决办法就只有不充满电池,但不充满电池也不像想像的那么容量。

首先,你需要确定电池真实容量,其次,根据充电器电流测算充电时间,第三,根据时间用定时器设置好

这里面第一部最重要,判断电池容量,业余只有根据手感电池温度判断,这种方式对于充电器升温不会传递给电池的充电器是有效的。

有些充电器自身发烫会传递给电池,这种就没法准确判断了。

网友:
这个我也有。后来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网友:
这充电器得靠人工智能管

网友:
用电池几十年,现都很少用这玩意了

网友:
我的配套飞狮4格充电器折叠插头坏了。

网友A:
mc006是慢充,kc006是快充,各有几个,用到后来只用快充了,慢充太慢了。

网友:
镍氢充电啊,CJC5288了解一下,之前有人DIY过...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网友B:
镍氢完善的快速自动充电电路是负Δ检测加温度控制
但是慢充不会有明显的负Δ曲线,温度也上升不高,所以一般都是傻充

网友:
傻充的,可以用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完善的快速自动充电电路是负Δ检测加温度控制
但是慢充不会有明显的负Δ曲线,温度也上升不高,所以一 ...

充满了电池温度明显升高,在充满前温度几乎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006是慢充,kc006是快充,各有几个,用到后来只用快充了,慢充太慢了。 ...

是的,慢充正常需要十多个小时。

快冲就是费点钱,也没啥

网友C:
用料做工都不错。既然镍氢电池是依靠温度上升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为什么不在电池槽的位置开个小孔,装上一个可以贴住电池的热敏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做工都不错。既然镍氢电池是依靠温度上升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为什么不在电池槽的位置开个小孔,装上一 ...

智能充电器都有这个设置,但实际受环境影响,检测并不准确。

而且智能充电器还有其它一些检测方式,例如电压、电流、内阻等。

最终对于不同的电池使用效果各异,不如定时控制精准可靠。

楼主:
以前索尼有款著名的镍氢电池充电器,就是定时傻冲,固定电流,固定时间结束

缺点是,电池容量必须和充电器规定的一致或者更大。

而电池容量衰减了,也没法调整,一傻到底。

其实厂家也没想大家用多久,用两年大家就换电池是他们需要的。

网友:
一般都是傻充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这款充电器看起来做工普通,电路一般

网友:
我这个充电器如何?也能给镍氢电池充电。

网友:
人工智能操作

网友:
做工一般,一个傻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