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路灯一般寿命是多少年?

楼主(2025-09-24):
如题:太阳能路灯一般寿命是多少年?

网友A:
最近这些老发帖机也都上线了啊...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些老发帖机也都上线了啊...

这都能看出是发帖机发的?

咋分辨哈?海盗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些老发帖机也都上线了啊...

大佬想多了,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发这个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看出是发帖机发的?

咋分辨哈?海盗兄。

水出来的经验呗...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网友C:
现在的发贴机水平都不高。

网友D:
设计得当的话,10年没压力。

自己用的话,买回来第一件事减小电流,要么加大电阻,要么增加灯串,至少减少一半功率。

做好防水,之后剩下的就是定期换电池了,理论上电池才是短板。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电池寿命,一般来说,这种路灯LED灯珠都不会全功率工作,而且铸铝外壳散热确实不错,但是电池就很多是用二次利用的梯次电池了,本身已经是衰减到80%甚至更低了,所以电池寿命决定灯具寿命,正常情况,5年差不多吧,但是运气差的可能1-2年就废了

网友:
基本都是电池先寿终正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得当的话,10年没压力。

自己用的话,买回来第一件事减小电流,要么加大电阻,要么增加灯串,至少减少 ...

网上吹很多年,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E:
我们这儿一个路灯,似乎三、五年之后就不行了,每天只能亮半个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儿一个路灯,似乎三、五年之后就不行了,每天只能亮半个小时左右。 ...

哦,是这样的情况。你这个信息对于我来说很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发贴机水平都不高。

你说得没错,现在的发帖机太多了,并且水平不高。

网友: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感觉主要在电池,看电池的寿命以及所在地区的温度。

网友:
太阳能路灯确实要看什么厂家,用的什么材料,估计一般都是3到5年就要维修更换了;如果可以用几十年,这个厂家就要倒闭了。

网友:
2019年8月27从tb买的,亮度开一半,现在还能亮到天亮.一个19年的,一个20年的.都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招标一般10-15年

网友:
应该3-5年左右

网友:
自己上网买的那种一般一两年电池就挂了,体积大点的那种是磷酸铁锂两并1号电池,都是漏液废掉一节,换个电池就好了。我村里是上面给安装了路灯,现在三年了暂时还没有坏的。

网友:
主要是充电跟不上用电,用多晶板,工作电流调低,加个感应调亮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