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20 Pro手机,音量键如何拆下有人知道么?

楼主:
捣鼓了好久,没拆下。

试着倾斜音量键按钮,试着将其顶出来,没有成功。
这个音量键正确的拆法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上youtu学一下。

网友A:
上次拆了小米6X,按键是靠里面有个小卡片卡住,要先挑出来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拆后盖 拆电池 拆中框 就能看到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拆了小米6X,按键是靠里面有个小卡片卡住,要先挑出来

有个金属片卡住,找那个金属片花了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