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v 电动车 锂电充电器有啥办法可以把电压改低一点保护电池?

楼主:
有教程吗

准备改成52.5v。

另外充电电流能否方便地修改呢?(比如原本是3A充电器改成5A的)

网友:
改输出稳压

网友:
准备改成52.5v ----- 这个好办,改一下取样电阻即可。
3A充电器改成5A的  ----- 这个不好办,如果变压器不够大,不可能。

网友:
电压修改可以根据电路方案通过取样电阻修改,电流需要根据元件判断,似乎一般跑满电流了

网友:
3楼答案正确,电压好改,电流不好改。

网友:
按你的要求不用改

网友A:
54.6应该是13串三元锂的电压,为什么要改呢?我的绿源电自也是这个电压,用的星恒48V24A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6应该是13串三元锂的电压,为什么要改呢?我的绿源电自也是这个电压,用的星恒48V24A锂电 ...

怕pdd 便宜货电压不准,偏高就得改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pdd 便宜货电压不准,偏高就得改改了

用万用表量啊,要是刚刚好不是最好了,再说了现在锂电都是有保护板的,就算高一点问题也不大

网友:
电压改低点,可以。电流改大,慎重,会炸机的

网友:
13串三元锂的标准充电电压,为什么改低?好电池不怕充满,垃圾电池再保护也用不久。

网友:
我觉得保护电池还是从保护板上下手   弄个好一点的蓝牙保护板  你想充到多少伏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