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机+求助贴,论坛买的多功能收音机LK-01

楼主:
记得应该是10年前左右在论坛看的收音机,觉得挺有意思就买了(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啊),,买之后也没用上,最近翻家里东西翻出来了,电池充电还没坏,灯也可以亮,但是收音和播放音乐的功能没有了,没声音,不能播放音乐,按键无反应,,,无奈电子电路能力太差,求助大神,拜托拜托

灯亮,按键没反应,显示屏不亮,电压3.7左右

网友:
不懂,楼下来

网友:
扔了吧 类似的10来块钱比这个还好

网友:
真要折腾的话建议从按键入手,可能是按键氧化导致不能切换模式。用神油wd40试试吧,注意手法,精准加注。Aux/Fm这个键最容易判断,如果能切换到fm模式,喇叭里会有收音机特有的底噪。

网友:
大概率切换按键氧化了没用了,从按键测起

网友:
这机子音质不错,当年不便宜,当年我在西安轻工拿货价都要一个75元。

网友:
以我看应该是喇叭坏了。。测喇叭阻值吧。
我的索爱喇叭圈都已经老化破裂了。

网友:
按键可能氧化了,拔掉电池,万用表通断档接上按键引脚,按一下看表有没有叫?没叫就是按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