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考古向:拆&评 《YJ87型直流标准电压电流发生器》

楼主:
设备型号:YJ87型直流标准电压电流发生器

生产厂商:上表直流仪器厂
生产日期:猜测96年

一楼:包装&外壳
二楼:内脏
三楼:评测

楼主:
二楼内脏
蓄电池03年的,应该是后换的
螺丝几乎全新

楼主:
勉强还算准,但是有个问题:电压以10分钟/1mv的速度下降。怀疑是电池在充电或者热机没完成

网友:
拆了很新啊

网友:
焊锡真亮啊,这么多年还能保存得如此面貌,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占位 等我回去测试

你在旁边找找看,应该还有好东西,一般不只一个好东西

网友B:
应该是仿Yokogawa 2554的,但是波段开关手感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仿Yokogawa 2554的,但是波段开关手感差太多了

我TM直接拧不动

网友:
6581屏幕这么漂亮的太少见了,YJ87用的什么基准?

网友:
这么多年了,性能貌似还不错

网友C:
差点200买了一台

网友:
1.论坛一到晚上,打开一个帖子刷了半天也只能显示几张图片,真是折磨人啊
2.现在来看,96年的我们是真落后啊,
3.我很奇怪,怎么都是沪制0000001,好多设备都是000001编号

网友:
用的都是老金封三极管。

网友:
元器件品质、做工整齐度,和惠普、福禄克等一比,差距蛮大啊。

网友:
在当年,这样的器件,这样的工艺能力,在这么多年后还能保持这样的水准,可以想象当年的工程师花了多少心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点200买了一台

看你干嘛用,有高位表的话,这玩意可以算一个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