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后盖如何无损打开?

楼主(2025-09-24):
给手机换个按键,拆后盖,竟然把后盖拆碎了

用了美工刀,撬棒,恒温加热台和95%酒精,没想到还是碎了

各位拆过手机后盖么?如何保证不拆坏后盖呢

网友:
风枪和和95%酒精   外加刀片 没问题的,加热到位

网友A:
玻璃的都有这通病,很难完整打开! 前些天就撬坏了个红米 note13的后盖,然后在网上花几元钱又买了一个,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的都有这通病,很难完整打开!  前些天就撬坏了个红米 note13的后盖,然后在网上花几元 ...

玻璃后盖散热是否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后盖散热是否会好一些?

旧手机,无所谓,了

网友B:
哈哈哈 你这裂纹一看就是 撞击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你这裂纹一看就是 撞击造成的

撬棒造成的,后盖打开一条缝,想让缝变大,撬了一下,后盖就裂开了

网友C:
拆手机后盖离不开电吹风机,先吹热风,再慢慢撬。

网友D:
用溶胶剂然后加热

网友:
不要急,边拆边用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手机后盖离不开电吹风机,先吹热风,再慢慢撬。

我用恒温加热台了,还是不行,这个比热风枪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溶胶剂然后加热

不是先加热再用熔胶剂么?

网友E:
一看就知道是K20风枪吹热了以后,用塑料片划开粘胶

网友F:
慢工出细活 ,急了就爆屏
看视频10秒,实际还是很慢的,人家有加热台恒温加热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每一次成功后面都是无数的失败品堆出来的

网友:
用吸盘工具。。我之前为了拆手机,买了一个吸盘夹子。。跟晾衣服的夹子差不多。两边吸住,边加热边使劲。基本无损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慢工出细活 ,急了就爆屏
看视频10秒,实际还是很慢的,人家有加热台恒温加热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每一次 ...

恒温加热还是把后盖拆碎了
换了3个角落下刀,都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知道是K20风枪吹热了以后,用塑料片划开粘胶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E:
我也有个,你拆的时候得用塑料片,不能用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你拆的时候得用塑料片,不能用金属的

哪种塑料片?你说的是塑料撬棒么?

网友:
看回复14楼是老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