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这台LG-22寸显示器待机耗电真大

楼主(2025-09-24):
这台W2242TT显示器是朋友开工作室的,不开了,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留着试机,屏幕老化了,

这是待机的情况,就是主机关机了 显示器没按开机键 33W

这个是通电按了关机按键

怎么待机这么耗电的 这是机子设计问题吗

网友:
2010年的老机器,但开关电源的话,按理待机也没那么高的功耗。

网友A:
待机状态下背光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状态下背光亮了没有。

一直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亮啊............

一直亮应该没有进入待机模式可能是出故障了,一般显示器进入待机模式电源指示灯会变成红色的。

网友:
待机功耗太高了

网友:
以前的设计确实待机功耗大,所以不用的时候拔了电源吧。

网友:
进入待机的话,背光应该是熄灭的。

网友:
里面的灯管把屏幕烤坏了!

网友:
背光亮就不是待机的状态。

网友:
开关不是一个接钮?

网友:
你这屏幕像是偏光膜老化,如果精力过剩且对自己手艺有信心的话,可以尝试自行更换。过程类似于给超大屏幕贴膜,但要求不能有任何气泡,否则影响观感。此外去除旧的偏光膜也相当费时费力。

网友:
拿到废品站说不定还能换个十几、二十块,自己换偏光膜吃力不讨好,找不到还配进去不少!现在二手液晶显示器27寸、32寸最多也就五、六百,好一点的八、九百,比全新的便宜不少!

网友:
以前背光是灯管啊,而且你这个液晶部分也不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实在只能拆零件了,不值得修

网友:
这显示器,就是新的也不行!我用的是三星T220显示器,虽已经用了16年了,其显示效果就是和现在的新显示器相比一点也不落伍!同期也买过两台T190,但坏了,一直摆在那里未修!

网友:
屏都这样子了,扔垃圾吧。

网友:
该报废了老哥

网友:
扔废品收购吧

网友:
所以不用的时候拔了电源吧,没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