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硬盘健康状态0怎么办?开卡成功会恢复100吗?

楼主:
固态硬盘健康状态0可以开卡吗?开卡成功会恢复100吗?你们这高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不过应该不存在健康度0的

网友:
哈哈,被你猜到了

网友:
只要不是稀奇古怪的,开卡治百病

网友:
开了才知道

网友:
试试看,有些健康0  或许是软件bug 也有可能是固件引起

网友:
开了试试看

网友:
要有对应的固件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