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矿灯电源问题

楼主:
工矿灯不亮了,拆下来测试驱动板输出直流325v,用二极管档测试灯珠都不亮,目测灯珠也没有黑点,求指教

网友:
可能是6V的灯珠,用6V以上的电源串电阻测试。

网友:
找个合适的电源替换下看哪的问题

网友:
这4颗灯珠,黑点很明显。查一下,这4颗是不是并联的? 把它们短接下试试。灯珠有3V  6V  9V 等多种,万用表二极档没法检查。优利德UT 89XD万用表的LED档,最高电压有 12V ,可以检查 9V  6V  3V的灯珠。

网友A:
为什么你能只发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能只发一个字?

你全选一下试试...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