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自行车买哪种比较好?要求可以装进普通出租车的后备箱

楼主(2025-09-24):
万一骑行累了,就坐出租车回来
或者买了很多东西,直接坐车回来

网友A:
自行车要轻便的还是要ABIKE啊,那个折叠起来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要轻便的还是要ABIKE啊,那个折叠起来可小

ABIKE骑着感觉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要轻便的还是要ABIKE啊,那个折叠起来可小

abike轮子是不是太小了,速度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ABIKE骑着感觉怎样?

不知道,没骑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ike轮子是不是太小了,速度上不去?

猛蹬啊,发动机给力就能骑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猛蹬啊,发动机给力就能骑得快

ABIKE爬坡能力怎样?

网友:
大行412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BIKE爬坡能力怎样?

不知道,没骑过,去店里问问

网友:
这个车是钢架还是铝架,重量多少?

网友B:
这种车越小越走的慢,只能是短距离代步,长距离公交地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车越小越走的慢,只能是短距离代步,长距离公交地铁

车大小跟快慢关系很小。
折叠车,只是刚性略差,轮径小,通过性差点。

说人话:折叠车软,骑起来有点卸力。轮子小,路上有坑、过井盖什么的,比较颠。

不是竞速和长途(连续几天超百公里骑行)的话,基本和大车一样的体验。

网友:
一定要轻,钢架不要考虑。
一定要变速,至少6速,不然上坡难受。

网友C:
买折叠车要想折起来体积小就选3折叠的,这种轮子也小。带出去在公园里溜溜弯还是很不错的。这种特点是折起来特别小。
如果想要点性能,想稍微骑的远点距离的,那就选2折的。这种车一般是20寸轮子,折起来会比3折的大不少。这种骑起来能快一些。变速是一定要有的。骑着通勤也没有问题。也比3折叠的骑着舒服一些。想装后备箱应该也能装的进去。

至于品牌,大行的折叠车都说不错。是老牌子。其他的牌子也有好多,贵些的有小布。小布属于高端的折叠车牌子了,要贵很多

不管什么折叠车 车架要选铝合金的。钢架的不要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折叠车要想折起来体积小就选3折叠的,这种轮子也小。带出去在公园里溜溜弯还是很不错的。这种特点是折起 ...

p8是钢架的。而且就是架子值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8是钢架的。而且就是架子值钱。

钢架骑着舒服,滤震性比铝架好,还结实。只是爱生锈而且重。好车的钢架漆面做的好,防锈做的好,还是不错的,但还是铝架更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架骑着舒服,滤震性比铝架好,还结实。只是爱生锈而且重。好车的钢架漆面做的好,防锈做的好,还是不错 ...

我发现折叠车大部分车架都是钢的,而且钢车架也不一定便宜。山地车和公路车好点的都不是钢架的

网友:
折叠车可选牌子少,大行,欧亚马,迪卡浓有但可选不多,小布三折叠担贵太多。20寸的大行欧亚马折叠后尺寸不小,普通SUV后备箱能放两台最多。
折叠车不便宜,上公交和地铁看各地规定,人少和装包能上。折叠车对骑行性能还是有妥协,最佳性价比还是旅行车或瓜车,有货拉拉,骑不动了喊个货拉拉。长途也可以上长途公交的,火车拆轮打包也能上。折叠车一般也不轻12公斤有的,瓜车一般也只有10公斤。小布体积会小些,但轮子是16寸,的确只能休闲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