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利利普示波器OWON EDS102C,解决无方波和旋钮抖动问题

楼主(2025-09-24):
闲鱼¥320入手,卖家估计是真不懂,指导操作怎么也弄不出方波,但有波形。自觉近期运气不错,到手也是没方波,恢复出厂,就有方波了。所有旋钮跳得厉害,拆开wd40没效,一个纽扣充电锂电池也没电了,无法保存时间。
挺薄,底部是电池仓口,不带电池。8寸大屏,感觉没啥大用,傻大傻大的。
之前优利德示波器卖掉了,买的这个,看中的是能用锂电

楼主:
本打算换掉所有旋钮,发现编码器没有消抖电容,按理说厂家不会犯错呀,难道认为自己的软件消抖很厉害?估计出厂时编码器性能好软件就完全消抖了,随着编码器磨损,软件消抖就撑不住了。我先手工装上消抖电容,每个编码器引脚上并2个电容,104的。结果嘛,很满意,基本不跳了,但和之前的优利德还是没法比,优利德的旋钮真是丝滑呀。

楼主:
编码器是薄底4.5mm的,无螺纹,柄长12mm,梅花柄,正向,20脉冲,一共8个,其中3个有档位(20档),剩下5个没档位。

网友A:
板子看着感觉一般,屏蔽罩下面没看到不知道咋样

网友B:
谢谢分享,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还能用吗?

好用。直流电压,众仪zt111万用表测量电池组6.688v电压,示波器直流测量是6.640v,我觉得精度很好。

楼主:
自己组装了电池包,3并2串18650,3d打印的外壳。锂电示波器真方便呀,就是那个8寸屏太大了,800x600的分辨率,4寸应该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看着感觉一般,屏蔽罩下面没看到不知道咋样

屏蔽罩大概0.5mm厚,之前我那台优利德屏蔽罩厚度1.5mm,难道是技术进步不用很厚了?我看就是为了省钱,不知近几年的优利德新机器屏蔽罩厚度多少

网友:
价格可以啊

网友:
320元,包邮,超值的。

网友:
看来是滤波大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屏幕挺大的

网友:
连示波器都能修

网友:
按键比较硬,特别是屏幕下面和旁边的

网友C:
这示波器我以前也买过一个,真不好用。

网友:
屏是真大,看着很厉害的样子,俺承认我是不懂就学

网友:
功力深厚,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示波器我以前也买过一个,真不好用。

不好用在何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用在何处?

速度慢,刷新慢,界面,操作反人类。反正跟现在的国产示波器没法比,放十年前还能算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