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总有人把网线接到lan口怎么办

楼主(2025-09-24):
公司的网络大概80多个设备,用的爱快带这些设备毫无压力,每个办公室或者车间会留一根从交换机出来的网线,总有自己装路由器然后把这根网线插到路由器lan口上而且不关dhcp导致整体网络都异常,排查谁装的难道太大,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即使插上网络也不受影响。

网友:
最终还是管理问题,你把设备封起来。

网友:
说了不听直接把线收了就是,没必要留

网友:
你就登录新接入的路由器改它的设置。
其实近些年新出的WiFi6及以上的路由器,好多都支持盲插了,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可管理交换机上可以设置的

网友:
大公司都是vlan加mac绑定

网友:
VLAN 隔离端口
行政

网友A:
用支持DHCPSNOOPING的交换机就行...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网友:
MAC捆绑,出现问题直接查路由,发现就没收并以干扰公司网络为名重罚,多来几次就老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支持DHCPSNOOPING的交换机就行...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网上查了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才买了一台非网管交换,公司估计近期不会买了

网友B:
没收路由器,那人自己就找过来了。
还是管理问题,最终是人的问题。
可以在网线上贴个大大的标签“只能插WAN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网上查了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才买了一台非网管交换,公司估计近期不会买了 ...

无...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网友:
你帮他们接好,然后通知不能乱动不就行了

网友:
剪掉网线头,只让自己去接网

网友:
交换机那头把这个端口关闭,如果有需求再打开。

网友:
单独vlan、MAC 地址绑定,让别人找你不是你去找别人。

网友C:
80多个设备用一个非网管交换机,你这到底有多差钱?那种带web网管功能的交换机也挺便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多个设备用一个非网管交换机,你这到底有多差钱?那种带web网管功能的交换机也挺便宜的呀 ...

路由器都不舍得买的公司,之前一直用的电信光猫,总是掉线才换成了软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收路由器,那人自己就找过来了。
还是管理问题,最终是人的问题。
可以在网线上贴个大大的标签“只能插WA ...

我觉得多数人分不清楚甚至都不知道LAN和WAN接口,谁接了路由器就直接收走,把自己的问题变成别人的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