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这种水龙头怎么拆下来?

楼主:
家里这个水龙头每天都滴水,怀疑是水管里面存的那点水在滴,就是那个朝上弯的那个倒U形管子和底座的接缝处滴水,旁边有一个小洞,里面有个内六角螺丝已经拆出来了,但是U形管还是拔不出来,这种有没有哪位朋友拆过?到底是不是拔的还是撬的?还是有其他的诀窍?

网友:
在下面有个镙丝

网友:
一般都是往上拔出来的,里面有密封圈如果磨损了也会导致漏水。

网友:
就是使劲拔别无他法

网友:
正确方法:换阀心。

网友:
如果只有一颗螺丝的话,按道理拆掉螺丝就能拔出来

网友:
拆了那个洞里的螺丝就直接拔   一般都是这个转动部位的密封圈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就漏水

网友:
螺丝拆掉!我家也是拨出来的……

网友:
我记得就是卸掉限位螺丝,然后硬拔出来。不过目测你这个水龙头质量很一般啊。换一个吧,换全铜的,几十到一百来块钱,网上买的时候,问清楚客服,是不是通体全铜的。

网友:
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U形管网上冒水。
“里面有个内六角螺丝已经拆出来了,但是U形管还是拔不出来”
使劲网上扯,去掉内六角就是大力出奇迹往上扯。
你漏水是打开漏还是关闭漏?如果打开漏就测下U型管子换密封胶圈,如果是关闭漏就不是这里的问题。
关闭漏要检查把手那里阀芯的螺丝,我那个龙头就是阀芯螺丝松了,拧紧马上就好,如果你的拧紧还是漏,换阀芯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换新的吧,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