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的缓存多大,为何在标签上看不到?

楼主(2025-09-24):
同样是西数硬盘,有些盘缓存多大在标签上能看到

为何这个盘的标签不写缓存大小

网友A:
西部数据 WD 500GB 5400转 8MB SATA2(WD5000BE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部数据 WD 500GB 5400转 8MB SATA2(WD5000BEVT)

你哪里找到的参数?为何在标签上没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里找到的参数?为何在标签上没写?

第一,本坛已经和百度搜索达成合作,搜索免费

第二,可以用工具软件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里找到的参数?为何在标签上没写?

电子产品只要型号准确,其参数都是可搜到的啊。更何况西数这种知名品牌,其产品信息都是公开的

网友:
网上都有参数吧,如果标签上没有只能从网上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