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热水器

楼主:
客户报修热水器。这个只能上门维修了。

通电显示正常。设置完温度不变。
拆开右侧的异形螺丝。打开侧盖。
双管加热。拆除电路板

通电试机。继电器通电正常。触电无输出。
两个继电器都损坏。
拆板回店修理。
继电器型号。

顺便检查各点解电容都正常。

更换继电器

上门安装测试

网友A:
将近九安的电流,小继电器能受得了吗?

网友:
这种继电器好像不如T型那种趴着安装的好?

网友:
发财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近九安的电流,小继电器能受得了吗?

不长久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家冰箱调温无反应,显示6°实际温度计测了有时候8°有时候10°,咋回事?

网友:
这种故障收费多少呢

网友:
电流表不错,是直交流两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