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制作便携式收音机测试小电台(FM&AM发射器)

楼主(2025-09-24):
小电台主体电路板如下,可发射AM信号(频率可调),FM信号(固定频率),音量可调。

加了MP3解码板

外形

5V时,最大电流24mA

实测AM信号频率会随电压升高而升高

FM信号频率会随电压升高而降低

AM信号在50厘米内可以清晰收听,FM信号传输距离四五米左右。
我店里收不到台,我做这个主要是测试收音机的,所以功率很小,电池供电就可以。太大功率听说需要无线电执照,而且影响到邻居听广播也不好。

电路图如下,MP3解码板要加个自动升降压模块,还在路上。

楼主:
因为板子上不好布线,FM部分就先把元件做成组件,然后再拼装在板子上

网友A:
这收音机内部看着挺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收音机内部看着挺新的

是的,这个是买的收音机套件

网友B:
升降压模块干扰很大吧

网友:
升压不理想,电池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压模块干扰很大吧

电池电压不够,带不起MP3解码板。试试看,不行的话就充电宝供电,实测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锂电池供电,7.4V用7805降到5V。

网友:
FM信号(固定频率),音量可调。

网友C:
这个电路图用纸很有年代感啊

网友D:
折腾越来越全面,这次又加了MP3解码板,增加了可供发射的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越来越全面,这次又加了MP3解码板,增加了可供发射的音源。

我发现用这个解码板发射出来音质比外接MP3音质好很多,都没有听收音机的感觉了。我就喜欢收音机那种声音,带点信号噪音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图用纸很有年代感啊

哈哈,中药袋子,这个颜色比较护眼。

网友:
草图好评

单管机,AM一个,FM一个

网友E:
猜一下,楼主年龄不小了。年轻人不玩收音机了。

网友F:
玩这个看着简单,玩起来也很需要技术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这个看着简单,玩起来也很需要技术水平的

是的,看着电路很简单,要调到声音清晰,发射稳定也调了六七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一下,楼主年龄不小了。年轻人不玩收音机了。

哈哈,40了,确实不年轻了,不过我是因为没有电子基础,最近才研究收音机电路。

网友:
楼主还挺能折腾

网友:
楼主玩发射还真是孜孜不倦,话说你加的这个FM发射也不太行啊,传输距离才四五米也太弱了。俺以前做的FM两管发射(第一级为振荡加调制,第二级为丙类高频放大,此外第二级还兼有天线隔离效果,能避免手摸天线导致的频率漂移),在3V电压下、开阔地发射距离差不多有150~200米了。

网友:
纯手工打造的啊